楼主(2005-04-08):
原来可以用RSlinx找到slc-503,后来装了ifix3.5和MBE驱动,在MBE驱动中设了半双工,slave模式,现在ifix可以显示,强制数据,但rslinx找不到slc-503,我试了autoconfig也没找到.rs232的灯一直不闪.请那位大虾赐教,有没有办法可以连上或重新刷内存恢复为出厂设置?

网友A:
尝试重新安装RSlinx,.

网友A:
另外RSLlinx也要设置的

楼主:
多谢,我试了,也没有效果。有没有办法复位到出厂设置?

网友B:
把处理器电池拔掉放一放电

楼主:
从ab的网上找到了解决办法。
拔出CPU卡,拔掉电池,把卡后的Vbb和gnd短路1分钟,就是把电容的电源放电。注意:有RAM就先拔掉。503/504/505相似。501/502用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