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几个关于编码器的名词!!!

楼主(2005-04-08):
在编码器中分辨率应该怎么解释?

楼主: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谢谢!!!!

网友A:
就是说编码器转一周产生多少个脉冲

楼主:
那绝对型的呢?
好像不一样的!!!

网友B:
1.增量型:通过其他计数器,计算输出脉冲数,并通过记数检测旋转量,先按基准位置,使计数位的计数值复原,然后再用计数器把由该位置发出的脉冲数累加起来。为此,可任意选择基准位置,且可无限量检测旋转量。
2.绝对型:把旋转角度通过2n的代码做绝对值,通过并联输出。因此,如果持有输出代码位数的输出量,分辨率大的桦树储量就会增加,方式是通过直接读取输出代码,进行旋转位置检测。编码器一旦被装入机器,则可确定输入转轴的零位,一般把零位做坐标原点,旋转角度用数字输出。另外不会因干扰等发生数据错落,也无需进行启动时的原点复位。
还有多旋转型:以上两种结合。

楼主:
不知道OMRON的编码器有哪几种?
和德国SICK比哪个更有优势?性价比

网友C:
有关编码器选型参数介绍资料的下载地址: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download.asp

网友D:
性价比各方面较高的应该可以点得上日本多摩种TAMAGAWA的编码器了。欢迎来电查询。13826533689

楼主:
我主要想清楚绝对型的分辨率和每圈的脉冲有什么联系?哪位高人帮帮忙!!!!!!!!!!

网友B:
2n代码的位数就是绝对型的分辨率,即每圈的脉冲数,
你是想问品牌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