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如何结线才能最大限度地屏蔽对外界的干扰.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接地线、电动机和屏蔽线并联到一点,再良好接地。(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
如果电机过大的话,最好单独接地。

网友B:
变频调速系统在导体表面产生的噪声干扰信号是肌肤效应。所以导体大面积接地,消除干扰最有效。
关于这一知识在SIEMENS的产品手册中,有一节叫EMC规则,讲得非常清楚。使用先进的产品,阅读他的手册本身,你就可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了。

网友C:
谢谢,长见识啦!

网友D:
工作接地,确定有良好的接地阻值,一般工作接地阻值在4欧姆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