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S7-200 可以实现与 DCS 通讯吗?要通讯需要那些条件?
谢谢,请各位赐教~~~
大约有15个变量
14个数字
1个模拟

网友A:
什么DCS?成本要高,不如把开关量和模拟量直接进DCS。要用modbus通讯。

网友B:
如果DCS系统正常ProfiBus总线,就可以直接挂接通讯,不同的系统设置方法不同

网友C:
惊涛拍岸说的没错,补充一点,200上要使用EM277。

网友D:
可以通过以太网、DP总线、MPI等直接进入DCS

网友E(2005-09-08):
和横河的可以用RS485口MODBUS协议通讯,我有现成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