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现有器材:FX2-32MR
|--|m8002|----|set y1|---|
|                     |
|                                                           |
上面为简单的梯形图,我需要取用y1,即比如用y1驱动发光二极管,当set y1后,我实测y1的输出电压为:0
请问FX2-32MR模块输出是交流还是直流?然后输出电压多少?是不是刚好是反过来的,即0代表高电平,1代表低电平?

万分感谢!

楼主:
真的有点急,多谢各位!

网友A:
不会有电压的,是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谢谢你,我查了一下午的资料,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Y1输出为1 ,则Y1--COM口之间就是接通的,即处于导通,否则就是断开的。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当set Y1后它与com之间的电压严格为0的现象。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唉,还是没怎么搞过硬件,连继电器输出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3X again !

网友B:
完全正确!

网友C:
晕;
MR是继电器输出的;
如果你要驱动一个负载,将电源的一端直接接在负载上,电源另一端接在输出的COM上,Y1接负载另一极;
当Y1输出时,负载得电动作;
当Y1闭合时,负载掉电后停止工作;

楼主:
呵呵,多谢大家的回复,主要是自己基础太差,还有就是以前从没亲自动手做过东西,所以才会犯这些很弱智的错误!
djwang2000老兄说,继电器输出接负载对工作寿命有影响,谢谢提醒,不过你说的是对PLC本身有影响吗?
我们用得不多,不可能买太多的器材或者保护电路,只能将就着用,我只是用它接在5V的发光二极管上,不知可否?
还有谢谢fxc 和 ZC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