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新手上路,请问继电器和接触器在应用中的区别,谢谢!

网友A:
继电器为小电流,只作控制;接触器为大电流,下口接电机等大功率的东西。

网友B:
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

网友C:
继电器的驱动可以是各种模拟量
接触器只能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