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最近刚换了工作,由于要做上位机控制PLC,但不知道怎么控制,上位机用VB来编写,怎样才能从PLC中读取数据。例如,在PLC中,DT100为不合格的产品数量,怎样才能把DT100中的数据传到上位机中呢,还是在VB中编写,又怎么编呢?

网友A:
根据PLC的通讯协议以及收发指令,用通讯控件将PLC的数据(可以是任何的内部数据)传入VB中,在论坛里有相关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刚换了工作,由于要做上位机控制PLC,但不知道怎么控制,上位机用VB来编写,怎样才能从PLC中读取数据。例如,在PLC中,DT100为不合格的产品数量,怎样才能把DT100中的数据传到上位机中呢,还是在VB中编写,又怎么编呢?

还用更快捷的方法就是
1,用一些别人设计好的控件来用
2,DDE,好些PLC都有啊,
3,OPC,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网上友不少免费的可以用。。。

网友C:
可以考虑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在VB中定义通讯协议。
相关例子可以从网上搜。

网友D:
自定义,那还的楼主老兄会PLC啊,看来是有些够戗

楼主:
心情,谢了,不过我刚接触VB,你能详细地说吗,通信控件都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