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本单位有一套系统,使用FX2N-128MR+32ER,使用了两年均正常。今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在运转时,出现了故障,却不能停车(正常情况下,应停车),且此时按停车按钮或急停按钮,均不能停车,最后只有拉开总电源停车。
    重新送电检查,发现扩展单元32ER的所有输入点及输出点均不亮,怀疑是128MR与32ER之间的连接电缆松动,动了一下插头,无反应,将PLC的电源重新送电后32ER的输入输出点又正常了(该亮的都亮了)。就这样,反复几次,32ER时好时坏。
   现有两个问题:
  1、以上现象,除了连接电缆接触不良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2、就算连接电缆不良,会导致系统的停车按钮失灵吗?我认为:停车按钮的输入点是从128MR引入的,扩展单元的连接不良,不会导致主机的输入点失效,是这样吗?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不会超出以下原因:连线不好,扩展模块损坏,主体坏;
第二个问题,你还要看控制一次回路运转的输出是否在扩展模块上啊?你输入在本体上,输出在扩展模块上你还是关不了车啊

楼主:
谢谢回复!停车的输出信号也在本体上。真奇怪的!

网友B:
要看你PLC内的程序,有些动作与扩展上的点有关,如果主机不能找到这些扩展的话,那动作肯定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