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有一段三菱PLC程序,其中有一句为
TO  K0    K3    D88     K1是什么意思?请大虾们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将D88(内容)开始的1(k1)个字的数据写到特殊模块编号为No.0(k0)中编号为3(k3)开始的缓冲寄存器中。

楼主:
K0指的是D/A转换模块,还是触摸屏上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B:
K0指的是特殊模块的位置

楼主:
特殊模块包括哪些?

网友C:
AD;DA;AD-PT;AD-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