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8):
本人在维护时看到一台KOYO(光洋)的PLC,里边的CPU没有电池,请问高手,PLC真的可以无电池运行吗?我只知道有个无电池模式运行,但那也是设置上的问题。
另求KOYO编程软件,KOYO 305型机架式PLC资料,电缆(我可以汇款)。

网友A:
大部份的PLC都可以在无电池状态下运行,因主电源还可以使CPU连续工作。所以不能断主电源,否则就会丢程序,因RAM中已不能记忆、存贮。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
大多数的PLC和电器元件都可以在工频电源下正常工作
但是要保存内部软件的设置一般就要有自备的电池

所以能一般有电源工作,但是断电源就不能保持数据

网友C:
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两点大家可以探讨
1,超级电容
2,EEPROM

网友D:
2楼说的对极了

网友E:
一般小型机设计是把程序和数据存在RAM里面,故要有点才可以保持。
如果用了ROM,同时把程序和预设的 数据都保存在里面就可以不 要电池了。
另外,考虑到程序运行中的数据存取需要,可以根据需要新的数据用程序控制也写入ROM里面。以供再次上电读取上次的数据。ROM要用FLASH的。。。。。永宏的PLC可以支持此功能。。,,,,请指正。。

网友F:
不同PLC对这个都不一样;
如果PLC是用RAM存储器,没有电池的话肯定程序会丢失;
如果用EEPROM,则就不需要电池;
对于PLC内用RAM存储器,当外接EPROM或EEPROM存储器时,不同的PLC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PLC只是报警但继续运行,有的则将PLC锁定,只能更换电池后才能运行;
KOYO的SU5/SU6我试过,电池没电的时候可以运行,但程序会丢失;

楼主:
KOYO的PLC是用电池的,因为在我没接触这台机子的时候,它已经出现故障,等我拆开已经没电池了,显而易见,这是人为破坏,害企业白白损失了将近5000快钱,我本人对设备的动作不熟悉所以也编不起程序,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