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仪表里的电压电流等参数,好理解,可是关于输出电阻,输入电阻,好象就不太容易理解,这个是否是因为跟其他设备连接的时候,要考虑产生一些电压损失,或者功率损失等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不会吧!?

网友A:
什么仪表上的?

楼主:
好象一般的仪表都有,不过最近看到的是一输入多输出的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