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问题:
有一次某楼电灯发生故障,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所有电灯突然都暗淡下来,而第一层楼的电灯亮度不变,试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楼的电灯是如何连接的?同时又发现第三层楼的电灯比第二层的电灯还要暗些,这又是什么原因?请画出电路图。

我的答案:
第一层的电灯亮度不变,而二、三层灯突然变暗,说明其电路采用三相四线制,在二、三层对应的那两根单相线上发生开路。第三层的电灯暗于第二层,说明三楼的电灯比二楼多。

请问我的答案对吗,因为这个答案不能出错,自己又对强电这方面不熟,所有要上来请各位确认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应该是采用三相四线制传供电,而在二,三楼处零线段.

网友B:
这房子电路采用三相四线制的,每层一相。第一层的电灯亮度不变,第一层的线路实际正常的,而二、三层灯突然变暗,说明在到二层的那根零线发生开路。就等于第二和第三层串在二相上(即380V)第三层的电灯暗于第二层,说明三楼的负载比二楼大。

网友C: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D:
如果三层的灯全接通,二层的全未接通,这时接通二层的某一个灯,则此灯的电压可能接近380V,必然烧毁;想一想,有些后怕,零线开路有可能造成220V电压升高,烧毁家用电器,人家会找你算帐的!

网友E(2005-11-24):
测试每层电压就能明白了

网友F:
要是谁能上图的话
那么就能更加详细的说明问题了?

网友G:
应该是一层以外领先段,2,3 之间领先相通,但是和系统另不通,这样造成2,3层之间380伏分压不均,成如此现象.

网友G:
这各问题看似不大,不可忽视,尤其是照明系统.一旦发生,有可能造成大面机电器损坏,朋友门注意.

网友H:
你要是干了很长时间的电工的话,你就应该想到那是高压一相有断路,或是高压保险断了,

网友G:
楼上仁兄,你的见解优待同人切磋

网友I:
2,3 之间零线与系统零线不通,2,3楼电灯北传接在2相之间,负载重的楼层因电阻小而电压低,因此三楼电灯数量多,光线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