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药品包装机上,材质是不锈钢,用PVC(一种塑料材料)进行包装颗料时出现静电现象,有没有办法消除静电!

网友A:
消除静电一般都是采取接地的办法吧。

网友B:
接地,也可以安装静电消除器

网友C:
可以使用接地看一下
huangzhaoguan@163.com

网友D:
消除静电一般都是采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