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电梯在每一层停止时,必须十分可靠,因此必须在变频器上接入电磁制动器。
问题:电磁制动器是不是就是通常我们在电梯机房里看到的电磁抱闸制动器?
        如果两者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频器界的是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用于消耗电机减速时的能量,不是机房里的抱闸。

网友B:
同样楼上的看法,抱闸把电动机输出轴抱死不动.

楼主:
非常感谢!
纠正:电磁制动器是接在主电路上的,
不懂的地方:电磁制动器(YB),它到底和抱闸制动器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B:
不一样,抱闸(BZ)线圈由上下行接触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