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我想请教各们自耦变压器和软启有何不同?

网友A:
自耦变压器通过相互磁感应改变电压.      软启动通过电子元件斩波改变电压有效值,波形不同.

楼主: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不知道这两种产品,是不是都可以用在三相绕线式电机上面.

网友B:
我不说了,点这个贴进了别人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