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本人因为,plc没有加隔离电源,在进电源的零线3上故障,零线断掉,造成380V电压回串,使PLC烧掉。
因为对这个硬件不熟悉,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里边的程序拷出来?

网友A:
恢复很难.如果只是电源被烧掉的话,可以将坏的和另外一个好的CPM1A拆开更换电源即可读出程序.
如果还有别的问题的话则比较麻烦.

网友B:
一般是开关电源损坏了,二次电源多数不会有问题.
可以打开检修电源模块,或换电源模块.

楼主:
谢过了,两位!
问题解决了,还好运气佳,只是损坏了压敏电阻。
主电源模块和内存是不在一起,超级电容是在电源模块,还好我处理得当,程序没丢。要不然就要损失3000快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