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一台异步电动机, 电源频率不变, 负载变化时,转速变化大吗?
  我认为转速变化不大,只是电流在变化.
  你们认为呢?

网友A:
哦。这不是你想象、你认为的问题。是你的系统控制功能与控制指标的问题。控制指标特性很硬,就不会出现大的转速降,反之亦然。但是动态速降也与系统控制的要求而定。
转速变化大小是系统控制水平和控制要求所决定的。不是你我在这里认为的。不知你是否清楚了我的解释?

楼主:
你说的好抽象啊,没懂
比如,我这的一台污水厂的污泥输送泵, 除了必须的电气回路,不带变频器等设备,当污泥的量变化时,也就是负荷变化时,电机的转速会变化大吗?

网友A:
好,很好。说清楚了。回答你的问题也有的放矢了。
你是说一个电机在工频下运行,不调速。如果出现负载变化,转速是否有变化?这个问题很具体了,回答也就肯定了。你此时的电机转速一定会有波动。而且这个波动与负载变化的大小成正比。知道什么道理吗?原因是此种传动状态,转速是开环控制。只要出现扰动,转速就会波动。其道理可以通过自控原理的书籍找到描述。

楼主:
ha !  先谢过了
但还是没告诉我转速波动大吗. 比如转差率有多大.
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实践的问题.

网友A:
不是实践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比如你的负载变化多,转速的跌落就大,反之就小。是个变化的数据,不是恒定的。如果你的负载变化是恒定的,转速跌落也恒定。那就先把电机的自然特性曲线找出来,根据负载变化的电流,可查出转速跌落的幅值。

转差率不行,它是指的电流由空载到满载的转速差。是转速降的最大值(在额定频率下的)。

网友B:
楼主的观点基本正确。

网友C:
哈哈,用转速表看看就知道了。但不同系统配置,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看一下异步电动机的M-n曲线呢

网友E:
顶!不错的!都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