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9):
监控三菱的A系列plc,一个画面大概有50个点,系统延时非常长,足有3-5秒,其中1个点是监控内部特殊继电器M9032(1秒脉冲),正常应该 ON 1秒,off1秒,不断循环,但实际上是on很多秒,然后又off很多秒,在on很多秒。。。。。。。

  已经试过更改波特率,有更换过rs232--485转换器,有试过更换屏蔽通信电缆,情况依旧,望指教!!!

网友A:
取回資料時用區塊方式(國內說"塊"). 一筆一筆抓當然慢!

楼主: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取回資料時用區塊方式(國內說"塊").

楼主:
能说的具体在哪里设置吗?先谢谢了!!!

网友B(2005-10-31):
你自己做的吗?变量的采集频率设小点看看,以前我试过1000MS的采集频率监控1秒脉冲点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