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请各位老师指点:纸机传动单元6RA24速度升不上去!
老师们好,单位纸机传动采用西门子6RA24支流数控单元4象限400安。前几天出现问题。车速在480米的时候正常运转,想提速到510米的时候怎么也升不上去。并且逆变急停的时候爆保险。参数设成晶闸管检测开机报警 F085 ,后来将数控单元改为单象限运行,提速正常!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逆变桥问题。可能是功率元件,也可能是触发电路。其实,你的故障已经锁定了范围。F085在故障表里是反桥的第5号管子不通了。

楼主:
谢谢 ! 不过我感觉管子不通不应该爆保险啊!

网友A:
三相电路不同于单相电路。有一只管子不通,会影响其他两相换相失败的。可以对其波形自己动手画一画,就知道一个管子不通是怎样的情况了。尤其是逆变电路。逆变失败会造成相间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