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如何利用串口调试工具向modem发AT命令?

网友A(2005-06-03):
看modem的手册,想发什么就发什么啊!

网友B:
AT指令一般都是通用的呀,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只要你的波特率等参数设置正确,通过串口工具向MODEM发送AT都回有响应的呀.

网友C(2005-07-21):
你可以用超级终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