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我想通过微机串口实现温度显示
现在我已经利用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和直流电源把温度信号变成了成比例的1—5V电压信号。我请大家帮忙告诉我,下一步我应用什么AD转换才能把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来和计算机通讯。如果要用VB编写通讯程序,我应该怎么编写。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直接用带有RS485通讯端口的温控仪通过RS485到RS232的转换来通讯,再用组态软件更方便.

网友B:
直接接PLC模块,然后PLC连上位机

楼主:
谢谢!我想用便宜点的东东做,PLC造价太高了

阻太软件我没用过,没学过,不知道怎么用,VB,VC是该怎么弄啊?

网友C:
组态软件,PLC+模组费用较高。
简单做法,价格合适:
研华或其他牌子的热电偶模块,带R485通讯。再用R485转R232,连接电脑。VB,VC或C++BUILDER等软件编程。软件编程可以使用现成控件,非常简单。

网友D:
可以用带模拟量采集的模块,然后用串口或者以太网与PC通信,
我们网上有你要的东东哦,www.boc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