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丹佛斯VLT2800故障
一台单佛斯VLT2800三相380V变频器
一通电就报F12号故障(过流),按键让变频器参数变为出厂参数也没用,检查模块是好的,请问怎么样才能清除这个报警。
请高人指点。
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变频器内部电流检测元件试试

楼主:
因为这变频器还在保修期内,所以叫人拿到丹佛斯维修处,连外壳都没打开,就搞好了啊,我想他们肯定用什么方法把它复位了,我想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哪位高手能告诉小弟吗?

网友B:
那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过流保护值设小了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网友C:
该变频器的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D:
这就是国外品牌和国产品牌之间的差别,没有说明书吗?还是有看不懂!

支待国产哈!!!

楼主:
(那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过流保护值设小了 )  不可能
(该变频器的质量怎么样啊?)  还可以。
(这就是国外品牌和国产品牌之间的差别,没有说明书吗?还是有看不懂!)会吗?

网友E:
DANFOSS的质量还行呀;
都配有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