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PLS指令

楼主(2005-04-10):
我手头只有CPU224继电器输出的PLC,请问老师:能否用这来练习高速脉冲输出指令,能否把PLC搞坏。

网友A:
S7-200 CPU 支持高速脉冲输出,Q0.0和Q0.1可以产生告诉脉冲序列输出(PIO)或产生脉宽宽度调制(PWM)输出.抄录200中文系统手册.
所以在理论上来说可以用来练习.

楼主:
晶体管和可控硅的PLC肯定可以,但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动作频率根不上高速脉冲的频率,有可能把继电器搞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