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变频器出端接了接触器,会有什么后果和影响?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时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将会过流报警;

网友B:
变频模块炸!!小心!

网友C:
可以根据需要接,但要保证不出现 ZCMY 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其实正确的应该在出线接一个刀开关!
但是在我见过的一个系统中,设计者可能为了方便工 变频切换,直接在出端接了接触器 操作者用起来和方便,到了现在有一年了,没有出过故障,不像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D:
一般说 变频器 的输出端是不允许 接接触器的 ,也没有必要接, 因为不允许 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 断开接触器. 一般情况下 变频器的 逆变器  是不允许这样的,有的时候会引起 逆变器 损坏.
但是 在 一台变频器 带多台 电机的系统中,经常有人这样做  因为单台容量比较小,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E:
必须在接触器吸合后才能运行变频器,在运行后再吸接触器的话会产生过电流报警,性能不好的变频器会损坏逆变模块。呵呵

在变频器输出端可以装的一般都是:交流电抗器,热继电器,无线噪声滤波器,

呵呵

网友F:
如果不需要进行电机参数切换的话,最好不要使用接触器。
如果使用接触器,在变频器故障时接触器最好不要断开。
如果一定要断开,请尽量缩短封锁时间。保护IGBT.

楼主:
我见过的那是控制单台水泵,变频器进出各一个接触器!同时吸合!

网友G:
当变频器在运行中(即有电流输出时),如果接触器ON/OFF时会产生过电流。

所以,如果需要单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时需要将变频器急停才能断开接触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时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将会过流报警;

应该是过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模块炸!!小心!

不把电源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如何会炸?

网友I:
在电梯控制中,变频器的RST输入端也是经过接触器输入,UVW输出端经过接触器才接至电机,前者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将不工作;后者变频器输出时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将会过电流保护.

网友J:
输出端不可经接触器,危险!

网友K:
输出断接继电器控制感应电机,用了N年了。好象没有问题。
如果不这么做,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频率设定好后,电机要快速频繁的启动停止,不这样做好象速度跟不上。

网友L:
同意machelec和hatazjj的看法,我们公司一直是这样做的。变频器下端接接触器防止停机时电机的瞬间反向电动势

网友M:
输出端接接触器应该能用,接触器通断时相当于电机直接启动停止,但对变频器有影响。
如15楼的兄弟所说,有变频器还要快速频繁启停,是否失去了变频器价值?

网友N:
变频器 的输出端是不允许 接接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