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我刚刚接触plc,使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s7-300系列。现在要在梯形图中处理模拟量,电流
4-20mA,不知该如何处理。还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A:
你要加模拟量模快啊!!

网友B:
我想不管是300还是200对模拟量的处理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序问题.就拿200来说,4~20mA的信号.如对应温度为0~80度.处理模拟数据的寄存器的数据范围最大是32000.那么4~20mA就对应6400~32000了 ...如果你读到6400那不就是0度了么.如过是32000那不就是80度了么..那温度和内部寄存器的值就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不就是对温度的处理了么..不管用什么语言都一样的编写呀.
至于加不加模块..那要看你的CPU本身带不带I/O点了..带什么样的I/O点了..带的点数够不够了..
不够就加吧..

楼主:
我这里加上了模拟量模块,只是对编程处理不太清楚.谢谢各位了.

网友C:
find out hardware address  and write "piwXXX" (or pqwxxx-----analog out  )

网友B:
piwXXX ? what's meaning.
PI-- put in
w---word
XXX for what?

楼主:
我用MOVE指令,IN端为PIW288,输出端OUT为MW0,不知这样处理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