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谁能告诉我,如何用齿轮速度传感器通过PLC测汽车的速度?多谢!

网友A:
想问一下,什么是齿轮速度传感器,直接可以测量速度吗?

网友B:
"齿轮速度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
脉冲。。。。。。。。。?

网友C:
齿轮速度传感器当然可以可靠的测速度,输出脉冲方波信号

网友D:
所谓的"齿轮速度传感器"也就是"霍尔传感器",在齿轮经过其时产生稳定的方波信号,因为齿轮以一定的速度运动,故产生与之相对应数量的方波脉冲,通过对脉冲的计数就可计算速度,一般使用双霍尔,组合使用可反映出运动的方向,霍尔传感器的输出有电流型合电压型两种,多为电压型,依据不同的输入电压,其输出电压也不同.

楼主:
eduzhongfa兄是内行,请问,跟编码器测速的原理一样吗?是不是还要配高速计数器?

网友C:
eduzhongfa估计你谈的很好,相信你与我一样是这方面的同行,我们应该经常保持联系,另外对你组合使用齿轮传感器可以测方向的说法,我也很赞同,但现在我做的齿轮传感器只要一只即可实现方向和速度的测量,当然磁场要外置

网友C:
当然磁场不外置也可,但输出方向信号的形式不同,不是高低电平来表示,而是用脉宽表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eduzhongfa兄是内行,请问,跟编码器测速的原理一样吗?是不是还要配高速计数器?

网友D:
王耀:依据我的经验,光使用一个霍尔元件而在电路或软件上不做处理的话,测量方向比较困难,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使用一个霍尔元件来实现方向与速度的测量的,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交流交流!

网友C:
期待和eeduzhongfA进行技术上的沟通

楼主:
找到了一篇霍尔齿轮速度传感器 http://www.88009900.com/lz/yy04.asp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