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问题

楼主(2005-04-10):
本人接触PLC没多久,还是个新人,很多问题没搞明白,我学的是S7-200,需要显示的数字有4位,占用太多I/O口,如果用带有锁存,译码,驱动功能的CD4513驱动共阴极七段显示器的话,只要4+n个点,也就是说还是要8个点,有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减少所需要的点数呢?使用专门的输出显示块?
   另外输出显示部分的PLC编程该怎么编才合理,不同的方法好象编程也不一样。假如我用上面的方法的话要显示PLC中的一个4位数该怎么编?PLC顺序控制这方面的列子很多但显示部分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做,麻烦懂的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A:
有专门的显示装置卖的,占两个输出端口

网友B:
你所的问题一般是由单片来解决的,PLC一般使用串口进行控制显示的内容就是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用TD200或是触摸屏呢.....
非得自己搞个8段译码显示么..那不是在玩单片机么

楼主:
TD200和触摸屏的价格都很贵,如果显示的数据不多的话还是考虑用其他的方法。我要显示的只有一个数据,用其他的就可以了。专门的显示装置,只占2个的是指HLP2型数码显示表把。我看了下PLC的专门显示器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过只占2个的的确不错,不过不知道能不能买到,今天就去问了下,好象不大好买,明天在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