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我的omronPLC CQM1H 要求外接电源直流24伏,请问各位老师,用什么样的电源好呢?

网友A:
就用OMRON 的直流电源。
具体看选型手册。

网友B:
一般的开关电源都可以,这个无所谓的。只要性能稳定,工作可靠既可

网友C:
呵呵!
OMRON就生产开关电源呀;

网友D:
象OMRON得,台湾名纬的都比较好,要不你在配置PLC电源的时候选CQM1-PA206也行啊

楼主:
谢谢:l10g24  ZCMY  pycathiu  machelec,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