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0):
我单位使用的压力变送器是川仪七厂的JXBY-1700Md压力变送器,再一次意外中被水冲了,之后经过吹干后,再次使用时无法显示出读数,再次更换压力变送器后还是故障依旧。在压力变送器的接线端有24V电压,在接线的上端有一个隔离安全栅,此安全栅更换后故障依旧,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没有输出,烧掉了呗,寄回去修或者再买新了啦。

楼主:
确实如此,多谢指点!

网友B:
你用的不是防水、防爆仪表啊?厂商质量有问题。

网友C(2006-02-14):
它里面线路版烧了,应该属于主机版烧了!!!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