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变频调速控制三相异步电机能实现正反转?用什么型号的!谢谢高手

网友A:
呵呵;
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只要是变频器就能控制!

网友C:
这是最基本的功能。没有话还能说是变频器吗?

网友D:
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E(2014-03-13):
这个很简单

网友F(2014-04-24):
实现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变频器必备功能,但是得注意工况情况,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什么要求。搞清楚这些再去选型会比较好点。还得注意正-停-反过程中停的要求如果要求快速停车之后在翻转得考虑过压问题,必须加上雷昂IPC制动单元或者回馈单元消耗急停这部分的能量保护变频器了。。

网友G(2014-09-23):
三科变频器

网友H:
     变频调速器基本都有这个转向选择功能,问题在于如何切换方向的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