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我是三菱的PLC,我现在是用vc界面控制PLC的运行。在编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是设计步进电机控制特性。怎样在vc界面上控制电机的连续正,反向?就是说点正向就正向,点反向就反向。
我在设计中用了几种方法,只能点正向就不能反向。点复位就不能动,只能重新点启动才能重新运行,后来我在加了两个语句,就是正向停止和反向停止才能控制正,反向。如果我不用正向和反向停止,怎样才能使它点正向就往正向,反向也一样。
希望大家给小弟一个建议。大家互相探讨。

网友A:
在plc内部编程序实现起来好像方便一些,vc界面只是发相关命令。

网友B:
请问各位大虾,我这里有个三菱FX2n的PLC不能和Eview通信,怎么用简易的方法查出是PLC通信端口坏了,还是Eview的通信端口坏了?

楼主:
vc界面只是发布命令,那在PLC中该怎么样?使用那些指令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大虾,我这里有个三菱FX2n的PLC不能和Eview通信,怎么用简易的方法查出是PLC通信端口坏了,还是Eview的通信端口坏了?

把PLC与电脑连起来看一下能不能通讯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