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要求:大于3600 PPR
        这边步进电机轴直径6.35毫米(如果是轴式要带联轴器)!

楼主:
最好不是日产的,性价比高一点!

网友A:
综合你的条件,建议采用旋转变压器,欧洲特色货。呵呵
不过脉冲数是2048或4096的比较多,就看你的角度精度要去到什么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