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同步电机在用变频器调速的时候,变频器内部的转矩补偿是否回干扰到它的实际转速?在负载的变化过程中电机是否也能保持同步转速呢?

网友A:
应该不会!从理论来讲实际转速,在负载的变化过程中电机也能保持同步转速的!

楼主:
又,它的V/F曲线是否应设为这样呢?

网友B:
发言的很少。其实我也很关注同步电机的调频问题。听说,与异步机控制很不相同。可是我没有做过,所以特好奇。如果有谁兴致浓厚,说上几句。将非常感谢。帮顶一下。

网友C:
两台变频器既可同步变速,又可分开调速时,它们的频率电位器如何联接?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