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我在做PID算法子程序的时候遇到带符号数双字节乘法(汇编语言)的问题,敬请教各位有没有对于带符号数双字节乘法的原理的分析和具体程序,我找了好多图书也找不到,老师也说没有做过,不知那位高手能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了好多汇编语言的书都有介绍都有针对双字符乘法的介绍呀...

网友B(2005-09-06):
有符号双字节数乘法,要先把符号位进行隔离,然后对数值进行计算(注意:如用补码表示的要转换为原码计算,计算完成后再转换为补码)最后根据被乘数及乘数的符号位确定乘积的符号.

网友C:
找一本计算机原理,那里有硬件乘法器,再用汇编把它模拟出来就行了,简单来说就是移位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