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那位大大知道   ORMON 1024脉冲/每转  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引脚   接线

网友A:
工作原理:当光电编码器的轴转动时A、B两根线都产生脉冲输出,A、B两相脉冲相差90 0相位角,由此可测出光电编码器转动方向与电机转速。如果A相脉冲比B相脉冲超前则光电编码器为正转,否则为反转.Z线为零脉冲线,光电编码器每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主要用作计数。A线用来测量脉冲个数,B线与A线配合可测量出转动方向.

网友B:
二楼介绍的很清楚,谢谢。

楼主:
斑竹大大。。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