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误动作

楼主(2005-04-11):
我的S7-300如果停车时间太长(几十小时)就会输出错误信号,如果连续运行一切正常.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B:
停车后PLC是否一直通电?

网友C:
有的PLC带纽扣电池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D:
发什么错误信号?

网友E:
系统有没指出是哪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