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我刚接触5.0版,不知怎么能生成列表式的端子接线图?我看演示文档里只有图形化的端子图。

网友A:
完成原理图后,点击“清单=>更新接线端子清单”,就可以自动生成端子图了。当然,首先必须添加一个接线端子图页面(模板)。具体请参看帮助手册。

网友B(2005-10-01):
不太明白,谁能再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