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我这边用的plc模块电源都是用交流220转换成直流24伏,一般供应十来块模块都没事,
前几日出现问题,就是电源外壳严重发热,大约有100度。而且plc所有输出输入指示灯在某个特定动作时,出现闪烁,几秒后恢复。电源电压降低。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可能是漏电吗?或者是输出突然变大,容量不够?后并联个同样的电源后,情况稍减!但原因不明,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输出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