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我初次接触电机选用,在论坛上看了一天,还是不敢下手,先将情况说出来,请教各位高手。
   我们欲开发一较精密运动的实验装置,负载不大(竖直方向驱动,驱动的整个机构约重6kg),但要求运行速度低,精确,进给速度大约是几十纳米每秒,换算到电机的转速也就是0.1转/分左右,基本上都是在相当低的速度下工作。现在问题如下:
1.用步进电机,用带细分的驱动器(最小步进0.045度),加上运动控制卡,理论上可以实现进给。但听一些高手说步进电机会丢步,很不精确,我不知道它在这么低的速度下运行情况怎样?我这种速度要求能选用吗?
2.如采用伺服电机,加运动控制卡(手上已经有控制卡一张,400k,说明书上说可步进、伺服均可用),它能达到此低速吗?它运行起来稳定吗?
3.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准备采用滚珠丝杠工作台,请问选用功率大一点的电机是不是更加有效可以滞后现象?功率与负载比大概多少比较合适?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教!

网友A:
使用步进电机吧,完全可以做到,我公司的产品低速没有震动,需要的话联系我,010-61802338

网友B:
用步进电机好,再用伺服机来实现

网友C:
步进电机在重载的情况下会有失步,或者启动频率过高的时候!
你要求的速度比较低 问题不大

网友D:
个人认为还是用步进电机比较可靠。

网友E:
1.步进电机完全可以,伺服电机在平稳的慢速运动时并无优势。
2.运动控制卡可以不要,如果用PC机,打印机口就可驱动;如果不用PC机,自己做试验,一个脉冲信号发生器+频率计数器 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3.由于是垂直运动,需仅防不通电时,工件受重力影响,自由下落。
4.由于是慢速,可以考虑加一套减速机构(蜗轮蜗杆,谐波齿轮)。

网友F:
还是用步进电机加一套精密减速机构比较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意见,据我现在收集到的信息,也同意采用步进电机比较合适!有位高手说的“最大2细分来算精度”是什么意思啊,可不可以再指教一下!

网友G(2005-06-12):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