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大虾们,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我在用西门子300/400模拟机对一个程序进行调试时出现一个问题,这个PLC程序分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一台CPU,但它们又相互有数据联系,西门子300/400模拟机上只有一个CPU,就不能进行调试,请问有没有方法在模拟机上增加一个CPU,如果能增加,那么这两个CPU又怎么联接.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谢谢!!!我的QQ是:269731713

网友A:
问一下。西门子300/400模拟机和仿真200有何不同。

楼主:
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达到调试程序的目的,即可在没有到达现场,或硬件设备还没有安装的情况下,事先就可以对设计的PLC程序进行调试;这两个软件,一个是用于西门子CPU 300/400中,一个用于西门子CPU 200中.

楼主:
高手,你在哪里呀??

网友B:
西门子的plcsim只能模拟一台plc,没有办法解决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