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422系列专用电缆

楼主(2005-04-11):
当高速、远距离通信,或者处于干扰恶劣的工业环境下,选择传输介质就显得十分重。
     采用阻抗相匹配的RS485/422专用电缆有利于降低信号的回波反射;
     其双绞对称、多重隔离屏蔽、铠装等独特的结构,通过正确的接地,提高了信道的抗干扰性能;
     其高频低衰减的特性,可实现信号长线传输距离最大化!
     其灵活的组合形式、多种护套更可适用不同的场合。
     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除了倾听用户的声音外,还要全面替用户着想。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楼主:
为什么有的用户用RS485传不到1200米?
     除了干扰恶劣的布线环境外,更主要的是选用了劣质的电缆!即使是普通网线UTP、STP,严格来说也是不能满足RS485协议的传输要求。辟开网线的机械强度、耐环境性能不说,只说电性能,一般网线的特性阻抗通常为100欧姆,而RS485要求的匹配阻抗必须在120欧姆以上(个别的如ProfiBus则达到150欧姆)。当数据在高速率传输的情况下,线路就呈现传输线效应,此时负载的特性阻抗必须与输出相匹配,否则,就会导致信号回波反射、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即使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在末端并联匹配电阻等方法来实现阻抗匹配,但长远来说,一旦该电阻因某种原因改变而会重新发生故障,再说,此种方法还会带来增大系统功率消耗的弊端。
   另外,像RVVP、KVVP这类的线材,虽然有屏蔽网,但其PVC绝缘的介质损耗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更难实现高速远距离传输!

网友A:
一般用RVVP的线,距离不太远,呵呵

楼主:
市场上的RS485/422电缆一般为进口的国外产品,具有专业水准的国产货不多。
进口电缆一般1000英尺或1000米一盘;国内如无库存,则进口最快需一个月;由于供应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电缆的品种常常显得单一;即使能接受少量的定单,生产周期长不说,更是价格不菲!
     国产电缆的交货长度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而定,可免去中间接头的麻烦;交货期更是有着独特的优势,甚至可以免费送货到施工现场,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常常很乐意接受不欠帐的小定单;在优质价廉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使中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美誉,生产的产品自然有着最佳的性能价格比!价格是进口的1/10~1/3.
     经过长期大量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电缆赢得了广大拥护的赞誉。常用的电缆品种有:RS485/422系列、现场总线系列等。请提供所需电缆的工作环境、系统参数等信息,我们一定将最合适的电缆和最优质的服务呈献给您!
     欢迎各位有识之士来电联系。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楼主(2005-08-25):
请注意:KVVP、KVVRP也是低频电缆,分布参数也无法满足RS485/422数字通信的要求!

楼主:
需RS485/422系列专用电缆资料的网友,请留下邮箱。

网友B(2005-10-26):
楼上,我需要RS485系列的专用电缆的资料。jdmohonggen@sina.com

网友C:
楼上上,我也要

网友D:
kankan
cqw_car@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