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1):
变频器是由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两大部分组成的
主回路由整流器(整流模块)、滤波器(滤波电路)和逆变器(大功率晶体模块)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控制回路则由单片机、驱动电路和光电隔离电路组成。

网友A:
我们从电梯上淘汰下VGA4022安川变频器用作其他调速设备,[接近满负载],已把电流.电压.转距.加减时.调到最大,变频器仍报过流,[1000转时]用其他同功率变频器满转速时电流才接近额定.请问是哪个参数没调对?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B:
把电流保护调大。.电压.转距.调小点,还有检查IGBT模块是不是有没有无数出时驱动电路没反向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