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2):
想问一下SIEMENS 300的中间继电器如何表示呢?

楼主:
没人理,呜....

网友A:
你是问型号.还是什么啊.. 问题都不问明白.叫别人怎么理你啊...

楼主:
不好意思,菜鸟是这样的,搞不太清楚.
问SIEMENS 300编程时候用社么来作为中间继电器,例如欧姆龙编程里的01000来代表中间继电器

网友B:
用M0.0-M127.7

楼主:
谢谢楼上的GG.
再问一个问题,
力传感器的信号是用PIW,还是IW,如果是用S300的话,I/O模块是从0~32000还是-16000~16000.
位移信号可以用MW吗?
问题比较多,希望好心人能解答.

网友B:
一般模拟量用PIW,但如果地址范围在映像区内的话用IW也可以操作。至于读入PLC内的数值要看传感器信号的类型及所选用的模板。300一般是+/-27648或0-27648

楼主:
谢谢楼上GG细心解答.
300中模拟量转换即传感器力信号的转换,可以用MOV命令来传给中间变量吗

网友C:
你可以调用FC105模块,在IN中输入你传感器力信号地址,并在HI_LIM,LO_LIM中设定上限和下限,OUT中就可以输入一个中间变量地址.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再提一问,那如果用力传感器同时测拉力和推力,调用同一个子程序,会有一个力的方向问题,可以用MUL指令,使开头时先乘以-1,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D(2005-05-14):
晕,看帮助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再提一问,那如果用力传感器同时测拉力和推力,调用同一个子程序,会有一个力的方向问题,可以用MUL指令,使开头时先乘以-1,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做论文,没有实际的编程软件,可否提供一个S7300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