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2):
有哪位高手知道当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时,变频器的选型和单台变频器带单台电机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了!
送给大家一首挺气势的歌!

网友A:
两台电机共一台变频器,必要的条件是变频器的容量要大于两台电机容量相加,另外是只能工作在V/F控制方式。别的也没什么特别的了。

另,这首歌真的不错!

网友B:
如果两台电机是同一负载类型且功率一样的话,可以采用矢量控制模式,如行车大车2台驱动电机2.2KW,变频器选5.5KW,我在广州白云机场工程中用过.

网友C:
2台电机的频率是一样的,变频器的功率比2台电机的功率之和要大一些;
3KW2台电机用7.5KW的变频器;

网友D:
要注意一点,如果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变频器内部的热继电器保护动作设置选项
就要设置为不起作用!

网友E:
也许你还应该说一下是控制什么负载的哈,如果是抽水类似的话,可以用同容量的变频器一拖二呀,那样就只需变频器和两台电机的的功率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F:
呵呵。说得都很不错。看来这里的侠客们都很厉害。欣慰!

网友G:
我曾做过160KW的变频器控制两台75KW的电机,不过我并不建议用户这样做。

网友H: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如何接线?两台电机同时处于变频状态吗??

网友I:
高手好多哦,我要好好学习啦!不过我同意以上的看法

网友J:
同意6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如何接线?两台电机同时处于变频状态吗??
电机直接和变频器相连,两台电机同时处于变频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帮助,通过这次我跟大家学到了许多东西。

网友K:
同时请问一下,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如果速度、并不同时运行,可以做到吗?

网友L:
不行的,因为启动、速度控制等均是通过变频器实现的,所以两个电机应是同步运行,如果给两个电机加上同步器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实现较精确的同步运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