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5-04-12):
图中Y000为什么不能停止!?

网友A:
请问x000时不是连续的脉冲呢?

网友A:
如果是的话,那如果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计数器到2的时候立即复位该计数器所以c0常闭触点在打开已给给定周期后又会闭合,换句话说,也就是yooo只会停止一个给定频率周期的时间。

楼主:
你好!X000不是连续的脉冲!是启动按钮!

网友A:
哦,不是的话那也不行,你想想,在你第二次按下x000的时候c0动作常闭触点c0打开,但同时常开触点c0闭合,计数器复位,常闭触点c0会闭合,也就是说y000只会停止plc的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他是想单按钮控制起动和停止,直接用ALT指令方便些

网友C:
呵呵呵~~~畫蛇添足!但是勇氣可嘉!

网友D:
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E:
我是个采鸟才学2天的PLC
我自己认为是他的梯形图的第一条和第2条的顺序应该互换下。
PLC运行时是顺序操作的
当PLC运行完第一遍时,C0已经被复位了。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教下各位大虾。

网友F:
LD X000
ALTP M0
LD M0
OUT Y0
END

梯形图:
|-------||X0-------[ALTP M0]
|-------||M0-------(OUT Y0)
|-------------------END

网友F:
看看这样如何你的程序较复杂

网友G:
在CO复位条件处串联XOOO的常闭就OK,

网友G:
CO复位条件串一个X000的常闭就OK

网友H:
试试拉亮一只灯泡,再拉灭,如此反复,频率达到50HZ,看灯灭否?

网友I:
你的 C0的常闭永远不可能断开,如果把C0的复位放在上面可以的,但是启动要用脉冲方可!

网友J:
这是一个典型的PLC时序问题(也是一个单按钮起动)
应该分析二个问题:
                           1》按钮的抖动,解决这个问题先要过行按钮消抖动处理。
                            2》时序的安排,没有抖动的情况下程序顺序安排为3-2-1-4即可。
不防试一下

网友K(2005-06-26):
我告诉你吧,PLC是以扫描方式工作的,你不了解,你只要把程序中C0复位移到上面就行了,
LD    X0              LD  X0
OR    M0             OUT  C0  K2
AN  I C0              LD  M0
OUT  M0             OUT  Y0
LD     C0
RST   C0

网友L:
请给我的问题指导一二

网友I:
看完你的程序我就知道你要提的问题了,这也是处学者最容易的错误,就是对PLC的工作方式的不了解所在,建议你多看看书吧!

网友M(2005-08-08):
偶想8通,省一个按钮做什么米!?8过开始我也是考虑用计数做的。8过后来看了个例子用上升沿做滴!

网友N:
换顺序,加X0常闭接点

网友O:
将第二行的X000改为M0应该可以吧。

网友P:
x000为启动按纽   按下形成保持电路y000持续输出
而X000马上断开 计数器还没有工作  何谈让其长闭触点断开使Y000停止

网友Q:
老兄 是想实现单按钮启停控制吧?
贴个图给你!
。。。。。。。。。。。。。。。。。。。。。
不会贴图
rst c2 用y0的下降沿就OK了!

网友Q:
随便问一下
怎么贴图?

网友R:
说明一下。我只看了楼主的帖子。
我只看了一下楼主帖上来的图片。看这个程序没有什么问题。X000后面用的是计数器C。但是楼主你自己说X000是启动按钮,那么照你所编写的程序来看,你每按两次启动按钮,Y000才会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