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05-04-12):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大虾.有一25KW的压缩机.本应用3X150的电缆.但现场用的是3X100的电缆结果造成直接启动压降过大.现在想用电容补偿.想请教各位电容补偿电路既此处的接法.
谢过!

网友A:
是不是供电半径太大造成的压降呀,如果实在要补偿可以并接在接触器下端(补偿容量要计算好)而且电容器与接触器间加熔断器。

网友B:
电容应在电机正常启动后才能投入运行,最好不要跟电机一起运行。

网友C:
电容补偿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我认为解决电机的启动方式,比补偿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100平方的电缆,带25KW的电机,是足够了。

网友C:
电容补偿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我认为解决电机的启动方式,比补偿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100平方的电缆,带25KW的电机,是足够了。电容补偿也不是个好办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应值得去探讨。

楼主:
不错..大家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供电半径太大造成的压降呀,如果实在要补偿可以并接在接触器下端(补偿容量要计算好)而且电容器与接触器间加熔断器。
是不是你笔误了.我们认为是供电电缆的线径太小而造成压降过大..
启动前电压为370V.启动后变为350V..请问这补偿电容应该取值多少..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