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2):
变频器控制电机都需要设定哪些参数?这些参数设定的原则又是什么?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又需要主要一些什么问题?

 初学者,请赐教!!!!!!

网友A:
发布日期:[2004-6-18]    共阅[211]次

   变 频 器 的 参 数 设 置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在调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参数设定不当,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或工作时常跳闸,严重时会烧毁功率模块IGBT或整流桥等器件。变频器的品种不同,参数量亦不同。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变频器约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不论参数多或少,在调试中是否要把全部的参数重新调正呢?不是的,大多数可不变动,只要按出厂值就可,只要把使用时原出厂值不合适的予以重新设定就可,例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是必须要调正的。当运转不合适时,再调整其他参数。   现 场 调 试 常 见 的 几 个 问 题 处 理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具体值见下述。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按下起动键*RUN,电动机堵转。说明负载转矩过大,起动力矩太小(设法提高)。这时要立即按STOP停车,否则时间一长,电动机要烧毁的。因电机不转是堵转状态,反电热E=0,这时,交流阻抗值Z=0,只有直流电阻很小,那么,电流很大是很危险的,就要跳闸OC动作。制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长不宜短,易产生过压跳闸OE。具体值见表1的减速时间。对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起动频率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频率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频率从0开始合适。起动转矩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转矩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转矩从0开始合适。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制动时过电压处理制动时过电压是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空载(或轻载)跳OC按理在空载(或轻载)时,电流是不大的,不应跳OC,但实际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原因往往是补偿电压过高,起动转矩过大,使励磁饱和严重,致使励磁电流畸变严重,造成尖峰电流过大而跳闸OC,适当减小或恢复出厂值或置于0位。起动时在低频≤20Hz时跳OC原因是由于过补偿,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保护值过小(包括过流值及失速过流值),减小基底频率就可。起动困难,起动不了一般的设备,转动惯量GD2过大,阻转矩过大,又重载起动,大型风机、水泵等常发生类似情况,解决方法:①减小基底频率;②适当提高起始频率;③适当提高起动转矩;④减小载波频率值2.5~4kHz,增大有效转矩值;⑤减小起动时间;⑥提高保护值;⑦使负载由带载起动转化为空载或轻载,即对风机可关小进口阀门。使用变频器后电动机温升提高,振动加大,噪声增高我公司载波频率设定值是2.5kHz,比通常的都低,目的是从使用安全着眼,但较普遍反映存在上述三点问题,通过增高载波频率值后,问题就解决了。送电后按起动键RUN后没反应(1)面板频率没设置;(2)电动机不动,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按“停止STOP”并检查下列各条:①再次确认线路的正确性;②再次确认所确定的代码(尤其对与起动有关的部分);③运行方式设定对否;④测量输入电压,R,S,T三相电压;⑤测量直流PN电压值;⑥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压值;⑦检查驱动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⑧检查面板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⑨全面检查后方可再次通电。EA

网友B:
感谢PLC的回答。设精了。
设精:设置为精华贴(不要想歪了)

网友C:
哈哈,有学到东西了

楼主:
顶楼的大哥,十分感谢你的帮忙1!!!!!!!!!!

网友D:
非常感谢SHPLC同志,向你致敬!!!

网友E:
太感谢了,顶你

网友F(2005-06-21):
十分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G(2005-08-11):
好帖,大家的帖子都是好帖!

网友H:
楼上说的很好哦

网友I(2005-09-13):
很好的帖子,谢谢了!!

网友J:
其实只要设置一下电机的参数和加减速时间
在设置一下I/O 就OK

网友K:
shplc说的很棒,开眼界了

网友L(2006-03-31):
好,非常好,对初学者非常有帮助.

网友M:
这些东西只要有说明书都可以解决的东西1!!
  对着说明书弄不就好了吗

网友N: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O:
今天又学到东西了,顶

网友P:
不错 有两把刷子

网友Q: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太感谢了,支持!

网友R:
谢谢。又学东西了,我收藏了。

网友S:
shplc:你好,我公司也有一台变频电机(f级),250kw,380v,使用后电机温度很高,达到95度,环境温度为25,实际漫长为70度左右,应该说是很高的温度了,我用的变频器是旋耐德的,请教应该设置多大的载波频率为宜?谢谢!!!

网友S:
shplc: 你好,根据旋耐德变频器上的说明书:250kw变频器对应的载波频率为2khz,是不是偏小,请帮忙?

网友T:
谢谢大哥,不胜感激!

网友U(2006-05-05):
各位前辈,大家好啊!
我是一位刚接触变频器的新手!请大家多多提携!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公司刚进一台变频器ACS800,用来恒压供水,请问怎样接线?又怎么设置各参数?
盼赐教!!

网友V(2006-07-17):
十分感谢顶楼大哥

网友W(2006-09-12):
不错和帖,我正好有用。谢谢

网友X:
你好,我的FVR0.4E9S参数 被锁,所有的参数都没办法修改,不知怎么办,帮个忙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A:
发布日期:[2004-6-18]    共阅[211]次

    变 频 器 的 参 数 设 置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在调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参数设定不当,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或工作时常跳闸,严重时会烧毁功率模块IGBT或整流桥等器件。变频器的品种不同,参数量亦不同。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变频器约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不论参数多或少,在调试中是否要把全部的参数重新调正呢?不是的,大多数可不变动,只要按出厂值就可,只要把使用时原出厂值不合适的予以重新设定就可,例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是必须要调正的。当运转不合适时,再调整其他参数。   现 场 调 试 常 见 的 几 个 问 题 处 理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具体值见下述。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按下起动键*RUN,电动机堵转。说明负载转矩过大,起动力矩太小(设法提高)。这时要立即按STOP停车,否则时间一长,电动机要烧毁的。因电机不转是堵转状态,反电热E=0,这时,交流阻抗值Z=0,只有直流电阻很小,那么,电流很大是很危险的,就要跳闸OC动作。制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长不宜短,易产生过压跳闸OE。具体值见表1的减速时间。对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起动频率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频率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频率从0开始合适。起动转矩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转矩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转矩从0开始合适。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制动时过电压处理制动时过电压是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空载(或轻载)跳OC按理在空载(或轻载)时,电流是不大的,不应跳OC,但实际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原因往往是补偿电压过高,起动转矩过大,使励磁饱和严重,致使励磁电流畸变严重,造成尖峰电流过大而跳闸OC,适当减小或恢复出厂值或置于0位。起动时在低频≤20Hz时跳OC原因是由于过补偿,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保护值过小(包括过流值及失速过流值),减小基底频率就可。起动困难,起动不了一般的设备,转动惯量GD2过大,阻转矩过大,又重载起动,大型风机、水泵等常发生类似情况,解决方法:①减小基底频率;②适当提高起始频率;③适当提高起动转矩;④减小载波频率值2.5~4kHz,增大有效转矩值;⑤减小起动时间;⑥提高保护值;⑦使负载由带载起动转化为空载或轻载,即对风机可关小进口阀门。使用变频器后电动机温升提高,振动加大,噪声增高我公司载波频率设定值是2.5kHz,比通常的都低,目的是从使用安全着眼,但较普遍反映存在上述三点问题,通过增高载波频率值后,问题就解决了。送电后按起动键RUN后没反应(1)面板频率没设置;(2)电动机不动,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按“停止STOP”并检查下列各条:①再次确认线路的正确性;②再次确认所确定的代码(尤其对与起动有关的部分);③运行方式设定对否;④测量输入电压,R,S,T三相电压;⑤测量直流PN电压值;⑥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压值;⑦检查驱动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⑧检查面板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⑨全面检查后方可再次通电。EA

学习了,收藏.

网友Z(2006-10-18):
非常好的帖子,学到不少!!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各位前辈,大家好啊!
我是一位刚接触变频器的新手!请大家多多提携!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公司刚进一台变频器ACS800,用来恒压供水,请问怎样接线?又怎么设置各参数?
盼赐教!!
用800来供水,也够奢侈的了。

网友AB(2007-03-21):
哈哈,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AC:
前沿....技术前沿...

网友AD(2007-06-17):
向SHPLC同志致敬!!!

网友AE(2007-09-15):
[转帖]
引用 网友A:
发布日期:[2004-6-18]    共阅[211]次

    变 频 器 的 参 数 设 置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在调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参数设定不当,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或工作时常跳闸,严重时会烧毁功率模块IGBT或整流桥等器件。变频器的品种不同,参数量亦不同。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变频器约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不论参数多或少,在调试中是否要把全部的参数重新调正呢?不是的,大多数可不变动,只要按出厂值就可,只要把使用时原出厂值不合适的予以重新设定就可,例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是必须要调正的。当运转不合适时,再调整其他参数。   现 场 调 试 常 见 的 几 个 问 题 处 理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具体值见下述。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按下起动键*RUN,电动机堵转。说明负载转矩过大,起动力矩太小(设法提高)。这时要立即按STOP停车,否则时间一长,电动机要烧毁的。因电机不转是堵转状态,反电热E=0,这时,交流阻抗值Z=0,只有直流电阻很小,那么,电流很大是很危险的,就要跳闸OC动作。制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长不宜短,易产生过压跳闸OE。具体值见表1的减速时间。对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起动频率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频率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频率从0开始合适。起动转矩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转矩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转矩从0开始合适。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制动时过电压处理制动时过电压是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空载(或轻载)跳OC按理在空载(或轻载)时,电流是不大的,不应跳OC,但实际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原因往往是补偿电压过高,起动转矩过大,使励磁饱和严重,致使励磁电流畸变严重,造成尖峰电流过大而跳闸OC,适当减小或恢复出厂值或置于0位。起动时在低频≤20Hz时跳OC原因是由于过补偿,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保护值过小(包括过流值及失速过流值),减小基底频率就可。起动困难,起动不了一般的设备,转动惯量GD2过大,阻转矩过大,又重载起动,大型风机、水泵等常发生类似情况,解决方法:①减小基底频率;②适当提高起始频率;③适当提高起动转矩;④减小载波频率值2.5~4kHz,增大有效转矩值;⑤减小起动时间;⑥提高保护值;⑦使负载由带载起动转化为空载或轻载,即对风机可关小进口阀门。使用变频器后电动机温升提高,振动加大,噪声增高我公司载波频率设定值是2.5kHz,比通常的都低,目的是从使用安全着眼,但较普遍反映存在上述三点问题,通过增高载波频率值后,问题就解决了。送电后按起动键RUN后没反应(1)面板频率没设置;(2)电动机不动,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按“停止STOP”并检查下列各条:①再次确认线路的正确性;②再次确认所确定的代码(尤其对与起动有关的部分);③运行方式设定对否;④测量输入电压,R,S,T三相电压;⑤测量直流PN电压值;⑥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压值;⑦检查驱动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⑧检查面板电路插件接触情况;⑨全面检查后方可再次通电。EA

网友AF:
好个书名  这种资料也叫好啊    不值得你们收藏  真的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爱工控

网友AF:
好个什么  这种资料也叫好啊    不值得你们收藏  真的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爱工控

网友AG(2008-12-15):
顶一下!受教了!

网友AH:
还要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设置的。

网友AI:
还要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设置的,但是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设置参数不同,要求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