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2):
斑竹和各位前辈:
我设计一个10层站的电梯,电梯重量1600kg,最大载重1000kg,加速度0.75m/s2,最大速度1.5m/s,请问应该选用多大的电动机和变频器?

网友A:
电梯的话要频繁起停,建议使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网友B:
自己找一本变频启动的书侃侃就知道怎么选了啊
温故而知新,..........

网友C:
有专门的电梯功能的变频器,森兰变频器生产的国内第一台工程型的变频器就有很多的扩展功能,也是专用功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