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小数位

楼主(2005-04-12):
请问如何在软件里定义要显示的小数位位数,我用的是S7——200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在程序里将需要显示的数值表示成整数,然后在显示屏里设置小数点的位数即可.如要表示X.XX,则在程序里需处理到XXX位,然后在显示屏中设置小数点位数为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