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类型

楼主(2005-04-12):
按变换频率方法可分为:交--直--交变频器
                                 交--交变频器

按主电路工作方法:电压型变频器
                          电流型变频器

按变频器调压方法:PAM变频器
                          PWM变频器

      PAM (Plus Amptitude Modulation)是一种通过改变电压源Ud 或电流源Id的幅值
                                                       进行输出控制的。
      PWM  ( Plus width Modulation)   方式是在变频器输出波形的一个周期产生个   脉冲波个脉冲,其等值电压为正弦波,波形较平滑。

按工作原理分:U/f控制变频器(VVVF控制)
                    S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
                    VC控制变频器(Vectory Control 矢量控制)

网友A:
讲课呢?说了个开头]。讲得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B:
这个不错,可是太少了。还能有系列的嘛?

网友C:
"PWM  ( Plus width Modulation)   方式是在变频器输出波形的一个周期产生个   脉冲波个脉冲,其等值电压为正弦波,波形较平滑。"
根据我掌握的知识,这个解释是错的。
PWM:脉宽调制,是调整一个方波周期中高电平所占的时间比例(占空比)来实现调压的。可以模拟出包括正弦波在内的所有波形(函数),但绝对波形不是平滑的。
请任工指点。

网友D:
我记忆中的PWM好象是说:
将我们理想的正弦波按某一频率(就是我们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分解成一系列的脉冲波,其波幅相同,而波宽依照正弦波的积分效应而定,这些离散型信号在进入感性负载后,其基波波行近乎正弦波.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或者表达的是不是正确

网友C:
是的,都是等幅值的方波,哪里会平滑的了。

网友E(2005-05-24):
哪位大哥知道德国LUST公司的变频器FU2000的接线方法啊!!我有一台,可是什么相关的资料也没有!!!请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